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8):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故障为进水后导致指纹失灵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后首先用电源表加电开机测试机器,发现开机电流明显偏高,除了指纹失灵,主板还存在由于进水而导致的漏电问题,这个问题不修复很有可能会导致待机时间缩短,耗电量巨大,机身发热等问题。

  手机主板:

图1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

  很多IC和电容已经被腐蚀。

图2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

  我们先清理主板更换腐蚀的芯片,清理完毕后加电测试,漏电现象解决。

  接下来是修复指纹,打开指纹设置选项,打开后马上就跳出失败。

  先测量指纹座子阻值,阻值正常,测量供电发现U2100指纹供电管的3V供电没有了,这个角位通过几个电容是通往主电源的。

  然后更换主电源,去掉被腐蚀的所有电容,都不行。

  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从CPU的1.8V处借电到指纹供电管转换出1.8V的电容上,理论上这是行得通的,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行!

  那我们就借电3V试试,从硬盘的3V供电直接借电到U2100的3V上,结果大电流不开机,最后,我们还是用经典的飞线大法从主电源底部飞线到U2100指纹供电管。

图4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

  3v供电终于有了!

  开机测试,熟悉的指纹录入界面终于出现!

图6 iPhone6进水导致指纹失灵故障维修

  故障完美解决,分析原因的话就是进水导致板层断线,测量通路它是通的,实际上板层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导致供电出现问题,我们飞线出去强行修复它的通路,终于修复成功!

网友A:
从硬盘3V与主电源3V借电,很大的玄机啊。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双退。

网友B:
指纹没3v为什么去借1.8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纹没3v为什么去借1.8v呢?

看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
借电 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网友:
哈哈,这试了好多方法终于修好了

网友:
原来要的是1.8v,只是用3v通过u2100转 换而来

网友:
好,大神级的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A:
从硬盘3V与主电源3V借电,很大的玄机啊。

指纹3借电会不稳定,但也不会开不了机  楼主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点评):
我同意你的观点。最多不能用,但是不会大电流。

网友:
这个是3V转成1.8V的。。不是1.8V转成3V的。

网友(2018-04-11):
维修大神,膜拜下赞一下,电源芯片会不会发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