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现在亮机了但是显示不全 晕死 谁有见过这样的?

楼主(2016-10-18):
外接正常 在BIOS下也是显示不全的 屏换过了 刷过BIOS  调过分辨率都不行   不知道怎么版了啊

网友:
屏的数据刷下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屏换过了 刷过BIOS  调过分辨率都不行

网友:
屏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显卡是集成再CPU里面的

网友:
已经换过屏了

网友:
是不是 你换的屏有问题啊

网友:
显示逻辑没 问题,就像屏参数没读正确一样,你看下EDID信号,再换U试下。

网友:
可能是CPU 座问题

网友:
要不要去官网重新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看看有没有信号线是断了的,还有就是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个牛了,我至今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