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掉电,声音时有时无之曲折维修

楼主(2016-10-18):
废话少说,直奔主题,主角东芝L700。接机客户描述不开机。当客户面确认故障,试机果然如此,接开关没任何反应,连上可调电源开机亮了,进系统后不到一分钟掉电了,再按开关没任何反应。于是简单报价,给客户,打发客户走后,迅速拆机。拆后发现有NEC大电容,怀疑NEC大电容是元凶,于是先找了4个330钽电容,飞线并联在上面,由于已经拆机了,所以电池没装直接连内存硬盘开机了,开机正常也没有掉电了,于是以为维修结束了,NEC大电容以前也没动过,于是取下并联的电容,开机又试了一下,也不掉电了。试了十几分钟也一直正常,于是就装壳,全部装上后再开机试机,发现进系统后有两个问题,键盘全部无效,不显示电池图标还没调好电池在任务栏的显示时,咚又掉电了,经过刚才的拆机,现在就怀疑不是电池就是键盘,取下键盘开机,试机,还是这样,再取下电池,开机,反复试正常了。于是先在网上订了个键盘,又拆机查电池检测电路,其间又是各种下图纸,查电池检测电路,始终没认为电池坏了。因为在系统下也没显示电池啊,后来想到进PE里试下,但进了PE也没显示电池图标,最后干脆换了个系统,带上电池,显示电量为0建议更换,看来只是电池问题。打电话跟客户讲了下。加钱就换电池,不加钱就插适配器用。客户说只用适配器也可以,于是就等键盘到货了,装上新键盘完全正常,装好机后再试,又没声音了,又是各种试,装驱动,外接都不响,系统下可认到声卡,而且显示驱动也正常,有时调音量时能听到咚的响一下半下,播放歌曲和放视频又没声音,开关机也没声音,看来还是声卡芯片有问题,加焊了下也不行,通电手摸芯片有点烫,看来就是它了,已下单等待芯片到货看结果。

网友:
xp。。。这个机子修的好辛苦

网友:
也遇到过这机器声音时有是无,换声卡好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就应该要想到换声卡  这样就不用亏键盘了

键盘也没亏的啊,以前的键盘装上任何按键都无效

网友:
NEC 大电容你换成4个330的是不是 小了点啊??

网友B:
换个声卡和NEC大电容也这么曲直呀!

网友:
这机子问题也多了点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C:
忠告:此机器不要使用OEM电池 不然等着EC被干爆!!! L700杂七杂八的故障 先去官网下载个BIOS升级程序 刷!!!!

网友:
以上忠告为教训之言!上次老板不听我劝 通电直接烧EC!

网友:
问题好多,怎么会同时这么多问题,是进水了机吗,还是以前也电池坏的,并且无声音,等到开不了机了才拿来维修的

网友:
经验之谈啊!学习一下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联想的机器声卡容易坏,这个坏的不多

网友:
呵呵  这样的机器真是多故障啊

网友:
我很关心这机器是怎么坏的,同时坏这么多

网友:
不刷bios吗

网友:
这款机的声卡容易坏,因为它是集成功放的,所以发热比较高,容易出问题,你可以试下把声音调小一些,或者用外接耳机,有些情况是耳机一切正常,但喇叭声音过大时就停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声卡和NEC大电容也这么曲直呀!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因本人经验尚浅,要是老司机,就是秒杀的事!还得感谢同行的指点和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忠告:此机器不要使用OEM电池 不然等着EC被干爆!!! L700杂七杂八的故障 先去官网下载个BIOS升级程序 刷 ...

多谢指点,客户说了,不换电源,单插适配器用。

网友:
好厉害啊,学校;了

网友:
  这机器声卡方面有通病   印象很深是插耳机有声音 内置无声

网友:
感觉你们都好大神

网友:
应该是你拆装时不小心出了后续这么多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本机已经过换声卡芯片已经OK,在此多谢迅维平台,多谢各位同学的指点和建议!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我们这里都不休 要不上钱  客户会说换个声卡会几毛钱

网友:
换原装大电容很难换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坏的多

网友:
不是这里坏就是哪里坏

网友:
这电脑键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