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曲折维修 香菇蓝瘦!

楼主(2016-10-18):
    机器型号B490 板号LA48  MB   11264-1M
   最开始测试是0.002触发0.01多点就掉下来,测待机电压有瞬间35v,这待机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后来多出发了几次能上电0.1多掉到0.09测试35v,电压不够,都只有1.3几v,就这个现象导致我在待机转了很久,加焊待机芯片后,电压能正常跳变,感觉能亮机,但是过一小会就掉下来,之后换过芯片,换过35v电容。。。。。。
    后面看看论坛是否有同样的例子,大多说是BIOS,然后下了一个刷了不掉电也不亮机,测试没集显电压,然后我就认定以为是BIOS问题,只是没找对,陆续找了45套BIOS刷了没用。想想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呢。因为是有黑胶的而不敢用太高温度,加了之后还是没用。
    休息了一下想着修了这么久,老感觉不甘心,找块料板直接换桥。用了半个多小时换好桥, 上电还是1.2多没显示,没集显电压,把原BIOS焊回去<我刷BIOS一般不动原BIOS,找相同容量的BIOS刷》上电1.2哪里停顿一小会就1.3 -1.4-1.2,接屏亮机
下载BIOS花了不少下载分,发帖只是想回点血

网友:
楼主总在a与B之间徘徊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必须刷原BIos芯片才能亮机

网友:
最终还是SB问题 像HM6系列以上 很多问题都是SB坏的多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的好BIOS也上传个呀

网友:
【迅维】上我又时候下了很多不亮的,后面刷回原来的亮

网友:
这亮了 就好了

网友:
哈哈 香菇 蓝瘦

网友:
联想的机器坏的真多

网友A:
最终还是桥坏了嘛。…。………

网友:
现在遇到很多都是桥有问题的··

网友:
修这机器我可是用尽了洪荒之力呢

网友:
不用找容量一样的,备用几个8M的BIOS芯片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还是桥坏了嘛。…。………

是啊,最终就是换桥好的嘛

网友:
走了一圈回来还是 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

网友:
机器亮了就好

网友:
路过;高手越来越多,评论明显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