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奇葩小故障

楼主(2016-10-18):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不开机的电脑  修好之后客户的 系统非常卡   打电话建议客户重装系统 客户同意后  重新装了WIN7系统 装好之后驱动正常安装 一切都正常 但是正常关机后 重新开机  电脑会显示电脑检测不到硬盘    郁闷了  刚开始以为第一启动项的问题   进BIOS重新选择 还是老问题   进PE修复启动项也是老故障  但是用电脑店里的用硬盘引导 就可以正常开机  开机一切也正常 正常关机后 又是老故障   用MHDD检测硬盘也没有绿块和红块  正常的   换其他的硬盘 电脑 开机一切正常   把客户的电脑换到其他机器上也一切正常 我就郁闷了  刷个BIOS还是一样
折腾大半天  最后重新换了其他WIN7系统  居然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最搞人了

网友:
维修总有些奇怪的故障 好了测试稳定就好

网友:
维修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里还有一个苹果的服务器也是原机显卡就是不亮换了就好。 原机显卡上别的机器上又是好的了

网友:
系统版本不兼容改电脑的硬件,正常的很啊 ,遇到过好多的说!我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排除硬件引起的问题 后,那就换系统版本

网友:
修电脑可能会碰到各种无法解释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无线网卡打不上驱动 官网下载的也不行 PE下也打不上无线网卡驱动  重新系统就好了

网友:
确实够奇葩的

网友:
GHOST系统版本是有些个硬件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