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喇叭无声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喇叭无声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喇叭无声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更换音腔BOX重新测试,喇叭依旧无声,目检J1701、J1702并无外观损伤、变形、掉件等。用万用表测量J1701、J1702对地阻抗,阻抗值分别为415、200,经测量好板J1701、J1702处的对地阻抗均为415。J1702(SPK_L_N)线路异常,下面着重分析SPK_L_N线路。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喇叭无声维修 图1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喇叭无声维修 图2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喇叭无声维修 图3

  结合电路图、版位图、实物图得出SPK_L_N线路上只挂了J1702、L1701、D1701、C1705、U1201(L401、L402处未贴料,此线路不直接到U301),目检这些相关器件并无外观不良,经拆D1701、C1705对地阻抗依旧异常,由此可初步判断U1201损坏。

  3、维修结果

  更换U1201后OK。

  4、经验总结

  多数音频故障是音腔BOX损坏导致的,遇到主板故障的单板首先检查下线路上器件是否有外观不良、掉件等现象,排除通路小器件失效后可考虑更换音频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