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开机电流定在10MA不动

楼主(2016-10-18):
   一台IPAD4的平板电脑,开机电流定在10MA不动,能充电,但联电脑没反应。各大电感电压都有了,CPU和电源的时钟也已经起震。测来测去终于测到以下两个电容上无电压

C8149和C8147上无电压,打组织也都有大约500欧的对地阻值。这个两个电容上的电压是电源的LDO发出的电压如下图

红圈里面的就是两个电容分别对应的电压。
其中一个电压是到USB管理IC的。求助各位大神是否可以认为电源损坏

网友A:
大神一 般都是干分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一 般都是干分分钟的事

我手工不好,不敢乱干

网友B:
10MA应该CPU 还没工作吧    检查时钟吧    你怎么确定时钟起震了?

网友:
10ma电压就都出全了 貌似电流有点小哦

网友C:
检查电源工作条件。。怎么确定晶振起振了??

网友D:
10ma先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工作 晶振 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MA应该CPU 还没工作吧    检查时钟吧    你怎么确定时钟起震了?

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ma先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工作 晶振 时钟等

时钟已经起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源工作条件。。怎么确定晶振起振了??

示波器测得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