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识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识SIM卡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完全不识别SIM卡1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拨*#06#查看MEID号正常,目检J2301外观未发现异常现象,用万用表测量J2801各引脚的对地阻抗,发现第2、4引脚对地阻抗异常,各测试点值与良板对比,如下表所示: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识SIM卡维修 图1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识SIM卡维修 图2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识SIM卡维修 图3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识SIM卡维修 图4

  上表所得数据是量测图一(图3)所示引脚,引脚7(UIM0_DATA)异常,经查看电路图TP2304是UIM0_DATA线路上的一个触点,用万用表量测此触点的对地阻抗为595,由此可说明此数据信号是正常的,出现测量引脚处对地阻抗异常应该是卡槽虚焊或是引脚焊点老化。

  3、维修结果

  更换J2301后OK。

  4、经验总结

  在维修不识SIM卡故障时应首先查看IMEI和卡座外观是否正常,其次测量其各引脚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当测量到某引脚阻抗异常时别急着更换主芯片,应多找几个量测点进行测量缩小定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