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10-18):
苹果a1370的cpu供电没出,桥发出的PROCPWRGD我测了有1.05v,再不是就是cpu发出svid信号吗 信号没有跳变,,cpu供电的vcc  vdda    vddb  开启都有

ton接供电电阻一端有8.5v左右供电一端没有  正常?

正常的话那就是cpu的vid信号不对吗?,那就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补充下,电流能跳变到0.2几,上下管的g级没有波形也就是cpu供电芯片没有工作,芯片已经换过。

网友:
按道理说换个心片都能好的。为什么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