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开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主板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无电流变化(无电流)。经用万用表量测发现VBAT短路且对地阻抗为0.35,处于完全短路状态。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感温法:

  当我们遇到主板某线路短路时,最常用到的是感温法。此单板是VBAT线路短路,用程控电源给此线路灌入3.7V电压使其电流跳到2.2A,用手触摸整块单板并未发现发烫的地方,因此感温法对于此故障板并不实用。

  欧姆法:

  对短路单板,当感温法起不到作用时,我们可尝试下欧姆法。如上述VBAT对地短路其对地阻抗为0.35处于完全短路状态,此现象多为电容失效引起。因此我们可重点排查VBAT线路上的大电容,经反复测量D1606、C1607、C1601、C1603、C1627、C4120处对地阻抗,发现C4120处对地阻抗最小0.28,其它电容处对地阻抗在0.30-0.35之间,由此可初步判断C4120失效。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开机维修 图2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4120后,短路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

  在维修短路板时,首先先上电以感温法进行判定,这种方法定位快。但是也有些差不多完全短路的板无法使用感温法判定,只能用欧姆法进行量测,根据线路经过的各个IC的旁边的电容进行量测,量到最小的值则可缩小故障范围,而完全短路则一般为电容等元件失效较多(特别是有极性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