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05主板A75时钟复位常亮闪

楼主(2016-10-18):
     能触发 !触发后 诊断卡时钟和复位 处于常亮频闪状态!各项供电正常 cpu供电0.6~0.8跳变。这时测量电源两路12v都为11v。电源接120w负载测试12v正常。12Vsb接12w负载也正常!应该初步排除电源问题!
     断电测量各个rest点对地阻值正常。头疼中,求助各位大神出谋划策!

网友:
让两个同行看了一下,一个怀疑电源,一个也没头绪不接……

网友:
io 时钟都是不常用的,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打算订购!

网友:
先从CPU 供电测。

网友:
cpu供电跳变引起的 滤波电容换换先

网友:
修CPU供电吧。他在跳跳跳~~

网友:
供电 正常后  时钟正常吗  还有PG  查了吗

网友:
我也觉得cpu供电不对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 PCI RST 一直高低高  没图纸件都不晓得连到什么地方,没搞定,有谁遇到过?

网友:
怎么会有12VSB出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