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K6 820-2879 苹果系统能进win滚动条一直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10-18):
   如题  机器客户拿来已经全格装过系统没有  卡win滚动条(说明下 苹果系统是完全正常的)
   接手后换过硬盘,硬盘线,拔了所有外设也都不行   之后取了网卡 卡槽控制器等板载外设也都是一样
   最后换了EC重置了MCP北桥还是一个鸟样  无绪了   特向各位有碰到过的大师们求教 希望能得到大神们指点  谢谢

网友:
换个付费系统试试

网友:
一个网站上有付费的系统

网友:
换系统吧试试吧  拔掉键盘触摸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下BIOS

网友:
这个已经用正常机器bios试过  一个鸟样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之前修到过EC不匹配能进苹果不能进WIN  但是这个机器我用的是完全一样板上拆的

网友:
嘻嘻  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