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无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无显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此板工单故障描述为不开机,装壳按开机键后有震动无显示。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用程控电源接假电池给主板上电,电流为0.003A,可知主板漏电2mA,短接开机电流能正常跳变,由此可知此板实际故障为开机无显示,且漏电2mA。结合压差法原理,在L203上加一个4.0V电压,漏电2mA,所以此故障板为VPH_PWR漏电。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无显示维修 图1

  2)结合经验与原理图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可不可能是因为黑屏导致主板漏电2mA,只要把显示故障修复,漏电问题也能迎刃而解,所以我们可以优先考虑修复显示故障。

  3)目检J2001及周边元器件,没有发现发霉、破损等不良痕迹。量测T2001-T2005对地阻抗没发现异常,测量C2016,C2015,C2005对地阻抗为467,为正常值,初步可排除CPU。装壳件、扣上LCD排线,按开机键测量到LB203= 5.5V,LB202 =0V,正常为-5.5V,该电压是由U201直接供过来的,初步判断为U201失效,更换后LB202电压恢复正常,且不再漏电。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无显示维修 图2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无显示维修 图3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此故障板是U201失效导致的无显示和漏电,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关于市场返修的无显示机器,很多都是LCD屏损坏导致无显示的,可先交叉LCD模组验证,确定为主板故障后,再进行分析。当遇到此类无显示且漏电的故障板,我们不要急于修复漏电,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把显示故障修复,再修复漏电,这样可以避免多走弯路,更快的修复故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