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双4G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P8青春版双4G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返修工单故障描述为相机打不开,半擦除后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目测此故障板J2101、J2102及周边相关元器件无外观问题,更换前后摄像头后重新测试故障依旧,可确定此板为原故障。

  (2)原因分析及相关原理图

华为P8青春版双4G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 图1

  从原理图上可以看出满足主摄像头能正常工作的条件为:

  A: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信号必须正常;

  B:MCAMIF_MCLK信号、GPIO_9_4_MCAM_ID信号、ISP_RESETB0信号、ISP_PWDN1_VCM_PWDN信号须正常

  C:摄像头供电LDO14_2P8、LDO_CAM_2P8、LDO22_1P2、LDO14_2P8正常

  (3)定位过程:

  用万用表测量T2101-T2105对地阻抗无异常,满足条件A。我们知道摄像头打不开的条件下通常量测不到摄像头供电电压,所以只能通过量测对地阻抗来判断供电线路是否异常,量测此故障板的摄像头供电线路对地阻抗与好板对比并没发现异常,可初步排除供电问题。此时怀疑为时钟信号或复位信号的问题,于是开始量测这两条线路,量测到ISP_RESETB0(C2119)对地阻值为0.2欧姆,处于完全短路状态,线路完全短路时多为电容或二极管的问题,初步判断为C2119失效,拆掉之后C2119对地阻值恢复正常,装上摄像头后重新测试能正常拍照。

  (4)实物量测图:

华为P8青春版双4G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 图2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2119后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当我们量测到与CPU有关的线路完全短路时,不要急于更换CPU,应该先考虑是否为该线路上小料的问题。排除小料损坏后在更换CPU,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误杀料,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