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030b显示器不通电刷mcu无果

楼主(2016-10-18):
三星s22030b显示器不通电刷mcu无果求助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一体板,主芯片也是坏很多。三星也就内存类好点,其他都是垃圾液晶屏 自残的很多。

网友:
没通电,先测一下有没有12v 5v等基本电压,怎么上来先刷程序?思路都不对

网友:
35V查了吗?有就刷BIOS,差驱动板,没有刷BIOS有毛用

网友:
不通电,应当查驱动板上的电源

网友:
各个点电压测量了吗?看看我最新发的帖子吧  可能能帮到你,跟你故障差不多

网友:
这思路就是错的 能刷好才怪呢

网友:
不通电  查供电部分  跟MCU没关系

网友:
先吧基础电压测完在刷程序啊

网友:
三星的开关也爱坏

网友:
查电压啊

网友:
那就换个芯片试试,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告诉你一个经验,,,如果是触摸按键板的,,你可以多看看那个板子

网友:
检查电压 不通电MCU 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不通电,不能上来就干mcu呀,起码也得量一下电源板的电压都出来没有,如果出来了,起码也看一下按键开关等有无问题,和驱动板的一些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