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VS REV.G/A 2.00 卡LOGO

楼主(2016-10-18):
声卡,串口,网卡都下了,卡LOGo时,键盘灯能按亮按灭,其它键一按就卡死

网友:
刷bios程序试一下

网友A:
华硕主板我碰到过一次,那个是时钟问题.

网友:
修PS2方面试试?

网友:
论坛能找到的,官网的,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我碰到过一次,那个是时钟问题.

不知怎么查,只能代换吗

网友:
感觉不会了,因为之前能正常使用的,拆下放了一天就用不了。现在没按其它键,键盘上的三个灯都能按亮,或按灭

网友:
有修过这种板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