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G4470AY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18):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Lenovo G4470AY笔记本,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检测电流为0.03A,拆开主板开修,

LA-6751P的主板,

检测公共端的阻值大致正常,接通电源公共端的电压也正常,

典型仁宝的点火回路,曾经研究它花了不少时间,既然公共端有了那回路就大致不用管了,

检测+3VALWP端电压为零,+5VALWP端也没有电压。检测PQ407为反偏,而ENTRIP1 ENTRIP2端只有0.8V的电压,开了个小差,元件拆错了,把PQ407拆下了,其实想拆的是PQ405

把PU401 的ENTRIP1端上拉,通电测试,电压0.015A稳定到0.01A,开机电流哗哗的上了

于是找了个EN=CL换上去,开机测试电路正常了,开机画面出来了,这电源芯片内部部分损坏了

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不断的研究会成为大神的的

网友: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芯片装错了,没事 这些都是维修的小错误,谁没装错过

网友:
维修思路比较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不用说太多,都在字里

网友:
拆错零件的事情 我也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