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P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18):
型号 : 技嘉GA-970A-DS3P
故障: 触发掉电
维修:
       1, 加焊IO 8728后,OK,不掉电 开机显示正常,放一会再试,故障依旧,加焊还可以好。
       2,看论坛上说电压12V检测有问题,下载一图纸点位图,找到12V检测电路,检查R198 75K  R2570 15K 均正常,只有怀疑BC115,直接取掉,多次试机,一切正常,放一晚再试,也OK,看来是BC115漏电造成。

网友:
开机通电闪一下掉电再开不起测量没有短路,强行拉低PS_ON又能正常亮机。有遇到这样故障就测量一下IO127脚同126脚是不是2伏,如果电压高了就把各自分压换了就一定搞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613-1-1.html

网友:
打包点位和图纸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台式也修的这么精

网友:
楼主很是历害,技术不错

网友:
有图有点修起来就是顺手

网友:
技嘉的大部分是这个的问题。有是直接触发保护起来,有的是用到一半就掉电

网友:
板还在吗?我想要那BIOS  1.0的网上没有可以帮下吗?

网友(2017-02-08):
这个主板见的少  装推土机的吧

网友:
是物料易坏还是设计缺缺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