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点不亮

楼主(2016-10-18):
海尔简爱7G-3点不亮,BIOS刷了,CPU也换了,显卡加焊了,故障都一样,电流跑1.09就不动了,求思路

网友:
修不好我有台机器,板子可以拆。便宜。

网友:
一看,就知道和我一样三板斧。。。哈哈哈。有具体点的数值吗。

网友:
复位已经出来了吗?

网友:
外设正常啊

网友:
这个板子好多问题都不好修,板子点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板子点位容易断线

网友:
楼主好歹要测些信号吧,譬如内存有没有读,电流到1.09 的话,估计电都出来了,重点查信号

网友:
这样神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