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9F 显示器一开机就 一直在白屏 彩屏 黑屏循环

楼主(2016-10-18):
HP 2009F 显示器,一直在那黑屏 白屏 彩条屏的循环跳,就只有开关键有用,其他不能用,是程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有大神知道这种情况怎么维修吗。

网友A:
有的驱动板没检测到信号会这样,按无信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驱动板没检测到信号会这样,按无信号修

我在待机黑屏状态,插入信号线可以检测到信号输入,但还是在白屏 彩屏 黑屏循环,等一下又黑屏待机了,为什么那个菜单键按不出菜单,找个程序刷刷看。

网友:
查一下接口电路,,,,,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  大宇故障差不多,但是忘记那个是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