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6不读SIM卡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C8816不读SIM卡故障维修案例

  案例主题:不读SIM卡

  现象或问题描述:无法识别SIM卡

  问题分析:

  首先更换A壳和SIM卡交叉验证是否OK,检查J2301有无明显外观破损。

  分析: 测量各脚的对地阻正常,测量脚与脚之间的通断发现2脚和4脚相通,这两个脚是由CPU控制的,可以判定为CPU短路。

  解决过程:
  更换U701,故障排除。

  问题分析:遇到类似问题

  1、观察外观是否良好,自己插卡多验证一次。

  2、测量各脚对地阻抗是否正常,测量各脚之间的通断是否正常。

  3、测3脚电压1.8V(电源输出)。

  4、以上3点都正常,更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