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组装的高端笔记本开机掉电跪求问题!

楼主(2016-10-18):
        大家应该有很多人都遇到过组装的高端笔记本,我这台外观有点像地球人,也像未来人本本,板号是:6-71-P15S0-DA3B ,在论坛搜索的时候,有相同板号的机子,雷神的机子也是这个板号,现在机子问题是开机掉电,电流在1.4左右就掉,然后重启,反复这样,把内存取下,开机就不掉电,只要装上内存就掉电重启,这机子是4代I7,独立显卡板!我找了一个雷神的资料刷上去还是一样掉电,核对过板号一样。大师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BIOS不知道到底刷那个才对!

网友:
到某宝看能不能买一个BIOS

网友A:
一言不合你就刷BIOS,掉电不全部是BIOS问题呀,拆掉电显再试,测量各大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看一下CPU等发面的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言不合你就刷BIOS,掉电不全部是BIOS问题呀,拆掉电显再试,测量各大电压都出来没有

我是看见他们有这样的故障刷BIOS解决了,才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言不合你就刷BIOS,掉电不全部是BIOS问题呀,拆掉电显再试,测量各大电压都出来没有

取下显卡一样不掉,只有装内存才会掉

网友B:
cpu换个试试看吧  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个试试看吧  有可能哦

CPU已经排除

网友:
南桥有可能吧

网友C:
或者可以先打一下二级和三级电压的波形看看稳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者可以先打一下二级和三级电压的波形看看稳不稳定

就是没要示波器了,哎

网友:
核显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要示波器了,哎

失策了,示波器还是要有一台的,迅维卖的就不错

网友:
找多几个bios刷下

网友:
没示波器就不好秀咯

网友:
我也赶快买个迅维示波器研究下

网友:
大家伙一般先考虑适配器功率是否够用,有没有检测

网友:
的确是没遇见过,没这思路,不过你可以把电流跳数说说看,起码能有个参考,

网友:
修到过一次    BIOS不好找的 ,上次修亮了进系统报错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