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开机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C8817D&E开机黑屏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

  二、原因分析

  1、目测LCD接口J2001无外观不良。

  2、更换LCD屏交叉验证故障依旧,判断为主板不良。

  3、用万用表测量J2001第6、8、12、14、18、20、24、26、30、32引脚对地阻值均为17.7K(正常)。

  4、开机测量LED_A电压C2026=0V电压异常,正常电压应在4V左右(未扣上LCD),用万用表测量其通路对地阻值接近于0,通路处于短路状态,断开D2001测量其两端对地阻值发现通向芯片端依旧短路,可初步判断U2001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对于维修开机黑屏的单板,我们首先检测LCD接口是否存在外观不良及周边器件是否存在烧焦迹象,其次测量其CPU输出给LCD信号通路的对地阻值是否存在异常,在遇到通路短路时找一个连接两端线路的器件断开,可快速判定一些器件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