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喇叭无声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麦芒c199喇叭无声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喇叭无声

  二、原因分析

  1、更换壳件故障依旧,确认为主板不良。

  2、用万用表测量SPKR_OUT_P(J1701),SPKR_OUT_M(J1702)的对地阻值分别为2K、3.6K(正常板两通路的对地阻值均为3.6K),由此可说明SPKR_OUT_P通路处于微短路状态。

  三、异常信号分析

  1、断开LB1602,用万用表测量LB1602引脚1的对地阻值依旧为2K,由此可说明LB1602引脚2到J1701通路是正常的。

  2、由电路图可知LB1602到音频IC通路上没接任何器件,因此可判断U1601本体损坏。

  四、最终结果

  更换U1601故障排除。

  五、经验总结

  喇叭无声排除扬声器问题,一般是U1601、LB1603、LB1602坏的比较多。

网友:
写的详细  好资料

网友:
这一看就是老师啊,分析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