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2G无信号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8):
华为麦芒c1992G无信号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插上CDMA电信卡和GSM移动2G卡,开机后CDMA电信信号正常,GSM移动2G无信号。
  二、原因分析

  1、检查主板器件外观良好,再次装配手机(尤其注重天线的装配,保证主板相关信号点与天线接触良好)故障依旧,判断为主板不良。

  2、重新加载软件,写单板号,进行CBT测试,测试到2600004_XoCal失败,该项测试失败一般是由于频率误差偏大,射频芯片不工作无功率输出,测试夹具不良等造成的。

  3、排除了夹具问题,再次测试依旧测到2600004_XoCal失败 ,用手动推功率方法发功,启动GSM900发射,用频谱仪检测发现GSM900无发射功率输出(点测L3753),同样方法检测GSM1800 (点测C3702),WCDMA_B1也无发射功率输出(点测C801)。

  三、分析异常信号

  a)由于GSM和WCDMA频段均无发射功率输出,可说明U5601没工作或者U5601本体已损坏。

  b)用万用表测量VDD_WTR_2P05(C5701=2.05V),VDD_WTR_1P225(C5714=1.225V),VREG_L10_1P8(C5719=1.8V)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测量WTR_XO_CLKR5681=0.8V,(注:发射状态下才可以测到此电压)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测量WTR0_TX_BB_IM/IP/QM/QP通路的对地阻值均为30.2K,上述电压、时钟、IQ都正常,因此可初步判断为U5601芯片本体损坏或虚焊。

  四、最终结果

  更换U5601,故障排除。

  五、经验总结

  我们在判定一个BGA芯片不良,一定要保证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是正常的。由于射频模块的功放、开关等器件焊接难度比较大,在没判断出哪个料损坏时,切忌随意换料,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网友:
写的详细  好资料

网友:
维修信号的贴子好少啊,顶一个

网友:
可以做教程了,很好

网友:
写得很详细,像工厂维修用的!

网友(2016-11-20):
图画的顶一个

网友:
非常详细   谢谢 分享

网友:
技术厉害没得说 楼主以前在哪里学习手机维修的

网友:
技术厉害没得说

网友:
你是在售后做的吧

网友:
这详细程度,楼主是在售后还是在工厂?

网友:
楼主可有资料啊。可以发出来共享吗?

网友(2016-12-22):
好详细的维修思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原理分析非常重要!

网友:
感谢分享,积分又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