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瓦技嘉ATX电源的MOS管

楼主(2016-10-18):
1200瓦技嘉ATX电源的MOS管17N80C3可以用24N60C3代替吗

网友:
前者耐压是800V,后者是600V,只是电流大了7A,代换应该木有问题

网友:
24A 600V可以代换前面的,注意检查其他的原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A:
楼主传张此电源的图片,难得一见的电源..........

网友:
开关管耐压600伏以上基本没问题.

网友:
原管耐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张此电源的图片,难得一见的电源..........

是的  支持上图

网友B:
请问哪位高手有这个电源的线路图?还有是不是各种型号的电源MOS管的S极都会接一个阻值接近于0的水泥电阻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位高手有这个电源的线路图?还有是不是各种型号的电源MOS管的S极都会接一个阻值接近于0的水泥电阻到 ...

电路图你就不要想了,在说像这类的电源一般是不会出现严重的烧毁情况,楼主应该看一下电源是什么拓扑或者方案才好下手。

网友:
代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看看其它元件有没有故障再上电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没搞好,正在买东西,即使装好了也不敢上电!没图,这个电路太复杂,不敢上电

网友:
  这个800V耐压的MOS管是主动PFC电路的开关管,虽说前级整流后,并没有滤波,所以得到的脉动直流电压平均值并不高,一般按×0.9算,如果这样再按2倍选取耐压的话,确实不高,就是500V-600V的耐压足够了,但考虑到实际脉动峰值还是比平均值高得多,加上我国目前交流电压的标准虽说是220V,但实际大多是按240V来操作的,比如许多发达地区的照明电压实测均达235-240V,而且还有当出现中性线(零线)断路引起实际整流电压脉动平均值都远超300V的情况,因此最好选用更高耐压的管子。
  其它的,因两管并联应用时要求一致性程度高,S极串接低阻功率电阻到地就是为了更好地均衡两管的开关负载,诚然是会小小牺牲一些电阻热损耗,所以代换中尽量选用同一批次的管子,有条件的可测试比对,筛选出一致性好双管,这样更换会更理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