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能开机显示提示chassis跳线帽报错

楼主(2016-10-18):
跳线帽调试了故障依旧,排查附近三极管电阻,不行更换

网友:
然后呢?你这是分享经验?

网友:
打开点位,然后找到电池 查连接的地方,IO有一个检查脚。估计那边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年就遇到  拆三极管  那时候是华硕g41主板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次板已修复问题出在chassis跳线帽旁三极管电阻加焊不行就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