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009F 显示器,一直在那黑屏 白屏 彩条屏的循环跳

楼主(2016-10-18):
HP 2009F 显示器,一直在那黑屏 白屏 彩条屏的循环跳,就只有开关键有用,其他不能用,是程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有大神知道这种情况怎么维修吗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  这种情况 是屛线坏了  你这个你换东西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  这种情况 是屛线坏了  你这个你换东西试试吧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可显示很规则的彩色条纹,像是进入一种测试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可显示很规则的彩色条纹,像是进入一种测试模式。

和尚,就是信号没有送到屏,屏开始了自检模式。你的明白。

网友:
最好发下图片看看

网友:
查驱动板吧

网友:
驱动班没法信号过来

网友:
接上信号会怎样  要是还没图像  要清下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尚,就是信号没有送到屏,屏开始了自检模式。你的明白。

两个字  犀利!

网友B:
昨天在淘宝上买了一块驱动板,早上到货了马上接上买来的板,接好上电,白屏,难道是屏线没接好,又重新拔开再接,还是白屏,看来淘宝上买的东西还是 不靠普,没办法,接上原来的那个看看。靠,显示了“检测信号线”,好了,晕,昨天搞了一个下午,屏线插了N次,现在好,不明不白的就好了。有哪位的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拣钱了,那就是屏线问题。有些屏线,处理的不是屏那头,而是驱动板这头。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导致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大力支持迅维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修到这种问题一般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有些显示器不接信号就会这样,另外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屏线有的就是脏了,擦擦就好,两头都要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在淘宝上买了一块驱动板,早上到货了马上接上买来的板,接好上电,白屏,难道是屏线没接好,又重新拔开 ...

应该还是屏线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