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 LS22A330 LTM220MT09百分百好的论坛下载N个彻底怒了淘宝买的

楼主(2016-10-18):
百分百好的论坛下载N个彻底怒了淘宝买的 下载N个都刷了不开机 三星S22A330BW LS22A330 LTM220MT09.rar

三星S22A330BW LS22A330 LTM220MT09.rar

网友:
下载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A:
这个论坛里应该有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里应该有好用的吧

当然有好的,我都刷过N次了,在线更新也行。

网友:
论坛的好用呢,我刷了好多了,刷完就好

网友:
这种机型,程序很多,关键是没有下对,。。

网友:
要对清楚下机器型号 板号 屏号在下载绝对好

网友:
这个机型的程序 我在论坛都是 下一个就刷好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晓得咋啦!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我都下载过啊!

网友:
三星的通病   接信号无显  刷程序解决

网友:
现在论坛上很多程序写着100%好用,都有问题,下载很多都不能用,包含笔记本、主板上的,还怀疑过其它有问题,最后没有办法找块一样的板子读出再写进去好了。现在坛子里的程序很多是坏的。

网友:
三星的 论坛刷的都行啊 可能你没刷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