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卡还是显存?

楼主(2016-10-18):
进pe正常不花屏,开机一进桌面加载显卡驱动就花屏,如图,新换的显卡,ati的显卡比较薄无铅的怕做爆,重置的有铅的,看图

补充内容 (2016-10-22 16:32):
机子好了,板子之前根本没有问题,白屏,是屏坏了,上家直接焊爆显卡,我换了一片显卡,估计底盘沾锡能力差,芯片上放了个钢镚,重新焊了一遍好了,暂时测试没哟问题,进系统正常了。

网友:
这样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换了应该就好了。昨天手上一个宏碁的老本是显卡板的   重植了以后不分屏了  但是进到桌面以后几秒钟又会花屏闪屏

网友:
再换一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嘛!!!!!!!!!!!!!

认真看帖,新换的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bios,我试过

网友:
这花的程度 像是显存!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不过显卡刚换过新的,再换的话成本高,不如先重植一下显存,只需要花点时间成本

网友:
这是显存的问题买药是4颗的话就全换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貌似说无规则的都是是显卡,既然你显卡都值过了,试试显存吧,死马当活马医,不试试就错过了

网友:
先换显存试试 当然也不排除是显卡的可能

网友:
北桥可能不。

网友:
把显存换了看撒。 不行就在干一场xiank

网友:
bios刷过问题依旧

网友:
换几个显存看看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只是建议,花屏无奇不有,内存花的都遇过,那条内存上哪台机就哪台机花,不是偶然

网友:
显卡确定换好了  换显存

网友:
多换几个别的版本的系统

网友:
这个只能看运气,显卡显存都有可能,麻烦的机子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你应该把机器型号,显卡型号都说出来,大家帮你参考参考 ,这种现象显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这一看就是显卡嘛

网友:
这应该是打的马赛克了

网友:
是什么机器呀 光看这图没发确定的。。如y470有好多机器这种花 其实是供电不良

网友:
显存都吹下,推下, 不行在换个显卡 看下供电低吗? 还不行换显存。。。。

网友:
这显现显存的可能大些 可以换换显存

网友:
还是换显存吧

网友:
楼主是修的什么机器?联想的机器显存供电有问题也会这样,SONY的显卡坏会这样,华硕的换了显卡那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像显存问题呢

网友:
什么意思啊,看不懂楼主想问什么东东。不好回答

网友:
内存换过没,你的显卡啥型号

网友:
换之前花的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跛脚麻烦啊!

网友:
驱动装错了也会导致花屏,最好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
看看显卡的1.5跟显卡芯片供电主供电跟开启电阻

网友:
这个有点像显存哟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重植显存吧,确定显存没有问题再重新考虑显卡,节约成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