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219VG改完驱动板关机后白屏?

楼主(2016-10-18):
AOC,2219VG改完驱动板后,图像显示正常,开关机也正常,就是关机后,灯管还亮,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开启接到驱动板的ADJ去了

网友:
应该接控制板的BL吧。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楼主的开启接错了,接到最边上那个就行了。

网友:
开关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驱动板的ADJ是不接的,应该接到BL脚,BL脚是信号开启,ADJ是亮度调节

网友:
这里接错了,按我改后的接,。。。

网友:
最后一张看上去是接错位置了

网友:
线错了。   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接BL....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应该把开启接到BL上去,ADJ可以不接的。。

网友B:
就三根线 你也能接错一根  没谁了

网友:
高压 条的开启信号  还高电平呢

网友C:
开启接错了会白屏  我也遇到过哈哈哈   不过我很少改万能驱动板

网友:
信号接错了 在对接上就OK

网友:
控制信号接错了

网友D:
开启信号接错了,接到亮度调节上面了!已解决!

网友:
线接错了。把驱动板的那黄线换到BL去。

网友:
学徒  来看看有什么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接到驱动板的ADJ去了

正解,直接通电就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三根线 你也能接错一根  没谁了

句容,你这回复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接错了会白屏  我也遇到过哈哈哈   不过我很少改万能驱动板

我现在基本也不改了,都是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定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信号接错了,接到亮度调节上面了!已解决!

嗯,下次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没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