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HP G4 出现白红蓝三色

楼主(2016-10-18):
HP G4 出现白红蓝三色 独立显卡 有时候进系统正常 我它的独显改为集显 有时还是这样 怎么办
显卡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你换了屏不???

网友:
换个屏试试,屏线划一下看通不通

网友:
G4这机器屏线也有一定的故障率

网友: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屏线接口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把显卡拆掉就可以用集成显卡了

网友:
把显卡拆掉就可以

网友:
那就可能是屏或者屏线接触不好 或者屏线坏了

网友:
有时没有认到屏

网友:
你独显改集显 是不是没摘掉显卡呢

网友:
不要拆显卡呀,只要把显卡的供电断开,就可以了,你们怎么还要搞得这么复杂呢

网友:
屏线解除不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也很爱坏,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接外显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独显去除也不行

网友:
查查屏识别的信号看看

网友:
RGB三基色行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下屏线,屏,

网友:
独显芯片已取   屏线屏都换过 屏线接口也加焊过   没有解决  客户已拿走

网友:
我今天正好修了个你这种问题的,,有时进系统黑屏。。 我换了个2代CPU就OK 了

网友:
拆掉显卡芯片

网友:
屏,屏线,硬盘。记得硬盘有问题也是这个鸟样

网友:
桥的条件查查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客户已经拿走

网友:
楼主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解决  最后换主板了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屏线还有屏都换了看看

网友:
排线问题吧。。

网友:
ADAADAD第三代此次

网友:
换个pch试试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分享

网友:
屏接口数据线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屏线接口,主板那块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或者主板屏线接口。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2016-11-17):
修过这个问题的兄弟说说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集显一般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排除屏问题了就换根屏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换桥,保证你药到病除

网友:
G4显卡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对了。这个机器的排线也坏的很多

网友:
屏和屏线都不先排除就弄显卡。。。。。。。。。

网友:
显卡坏的多,CPU也不能忽略,核心显卡的。

网友:
换屏幕啊 屏幕换了还是一样吗】

网友:
会补会是平线的问题

网友:
基本条件已经查过  不用考虑

网友:
HP的机器真是很麻烦

网友:
换屏  排线重插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也很大,特别是连接主板地方的线接口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下屏 不行测屏线

网友:
是不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主板问题的,南桥故障

网友:
屏线换过试了没好用不

网友:
先换屏实验下只能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
屏线吧   换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吧 解决吗

网友:
这个本子主板屏线口还是屏线口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