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 YOGA 14 重大发现 拔电池掉电

楼主(2016-10-18):
如题 S3 YOGA 14机器   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时  一切正常   拔掉适配器 就掉电    单用电池不加电   无法正常开机

解决方法如下   主板上有两个电池开关  一个在键盘下面  一个在底壳下面   如果不按键盘 或者不按底壳  则电池供电断开  也就是说拔掉适配器会掉电

开关图片如下       希望各位修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少走些弯路  感觉有用的话给赏点分吧~~  手打的不容易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以后会遇见的~~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短路这些开关?

网友:
好贴    维修这个机器必备绝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短路这些开关?

对对对   直接短接也行   把键盘 底壳都装上也行

网友B:
那键盘切换的元件在那呀,碰到过键盘用不了的,没修好,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键盘切换的元件在那呀,碰到过键盘用不了的,没修好,唉

键盘切换的元件? 不知道·~~

网友:
别管学习呀~~ 给加点分呗~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切换的元件? 不知道·~~

就是平板模式下,键盘是用不了的,坏的现象是正常模式下也用不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D:
这样设计是何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设计是何用意?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重大发现 上权限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已经下载了

网友:
我上个月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而且他还有一个电池开关,楼主你不知道哦

网友(2017-09-05):
高手啊                       厉害哦                            刚好用上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7-11-21):
感谢分享 我也碰到了 不看你的帖子 我还真不知道 什么问题 估计换电池 换板子了

网友(2018-03-24):
谢谢楼主的分享,修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少走些弯路.

网友:
刚遇见和楼主说的一样,,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2019-02-17):
一语道醒梦中人,正好遇到个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用电池轻轻一碰机子就掉电,单接电池公共点无电压。充电正常,差点换小板了。这个牛逼

网友(2020-06-07):
出了爱你没有别的了

网友:
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0-10-14):
我也 遇到 同样问题 没有安装后改 安装电池一直不能开机 电池也能正常充电  这个小开关起到这么只要的 作用   加分

网友(2021-03-31):
设计的很是刁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6-01):
今天碰到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