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触发掉电

楼主(2016-10-18):
触发就掉电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掉电瞬间测量到CPU1.2V 总线1.2V 桥1.5V 内存1.5V 时钟A13 A14 0.4左右,测量到有CPU PG 3.3V IO发出的pwrok无电压,更换了PWROK一条线路的三极管,电阻打值正常,更换了南桥,但还是触发就掉电,,没招了,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以前修到过一次和你一样的,我的是IO的VIN电流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出了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到过一次和你一样的,我的是IO的VIN电流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出了问题,换了就OK了,

IO的第几脚?

网友B:
有图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找下图纸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分享一下吧!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图在6楼,自己下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在6楼,自己下来看吧,

嗯,看到了,已经跟客户说换板了,下次修到了测量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