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ZQSA 开机过会不认硬盘,已修复

楼主(2016-10-18):
一台宏基E1-471G,广达代工,板号是ZQSA,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到一半蓝屏,再开机就不认硬盘了,拆机量硬盘的5V电压,5V有但是会慢慢变小,4V,3V电压变小了,然后看图纸,是+5V直接变成5V HDD的,电阻都省了,只有几个小电容,以为电容问题都拆了,结果还是一样,只好查5V了,如图,是PQ59转过来的,量下发现是MIAND一直在减小,导致5V变小,MAIND是经过好几个MSO管变出来的,实际上就是15V经一个电阻分压变出来的,最后经过的MOS管是PQ23,换一个问题解决了,想不通,这个管子,开机有时候就好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把MAIND拉低了,其实开始修了好久,最后才发现是它的问题

网友:
遇过差不多的问题,也是2N7002K不良,拆下量是好的,装板上就是不行,换了就OK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管子的热稳定性变差了.

网友:
管子不良。。

网友:
你们这样的机器一般要修多久啊,一般时间长的都让客户留下来了

网友:
这种管子性能不良变差有时不好查

网友:
管子不良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遇到过mos管坏的

网友:
说维修有趣,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维修的过程。有迹可循,肯定能修好,实在不行,拉一个5V电压过来也能搞定。关键是楼主能轻易找到故障点,佩服。

网友:
又学习新招式

网友:
manind是什么信号 干嘛用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不错

网友:
管子的热稳定性差的情况还不是第一次遇到 ,以前都遇到过‘

网友:
对于有图有真相的帖子必回。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你这个PQ59的G极电压一直在下降,所以你的5V供电也会随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