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0开机掉电 触发掉电

楼主(2016-10-18):
(无正文)

网友:
查供电出全没有

网友:
再触发的时候测供电,看看有没有供电没出来,如果全部正常在测PG信号还有PWROK  还有一个刷BIOS

网友:
华硕的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掉电问题很多。  不上CPU  CPU 不对i没复位 么时钟 没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供电掉电    也要考虑BIOS坏

网友:
技嘉主板先刷BIOS吧,技嘉的板子BIOS容易出问题,遇到很多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最好在用示波器,看下触发后有什么电压没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