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3.1 独显216-0809000 8显存

楼主(2016-10-18):
   附上图片

需要用到此BIOS的朋友,核对好再下载,

华硕板号K43LY-REV3.1独显216-0809000 8显存.zip

网友A:
知道通电不显示怎么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通电不显示怎么维修吗?

可能的情况多了啊,先排除屏幕、再排除显卡或者北桥、老司机看电流跳变就能分辨出是显卡还是北桥,不跑码的话还要修南桥,你这个如果说是开机不显示的话供电基本没什么问题了,接外接键盘上电触发后按住CTRL+ALI+DELETE重启看看电流是不是有很大变化,有的话那就说明能跑码,因为已经能读出LOGO可以用键盘重启了,这样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不放心的话再接个外接显示器,能亮那就肯定是显卡虚焊了。如果上电触发按CTRL+ALT+DELETE电流没有反应,那基本上是不跑码的原因了,看看南桥的信号有没有问题,条件不足修条件,条件都满足那只能换桥了,反正重点查南桥北桥,北桥集成在cpu里面的那种,直接查南桥,但是最好先换个cpu试一下不要贸然动桥防止走弯路,最后就是,主板到手一定要仔细观察,包括CPU的座子,这个习惯很重要的

网友B:
这个是参与跑码的BIOS还是EC的ROM还是同时参与上电与跑码的BIOS?

网友:
刷bios修好的吗??

网友:
我上次修个 刷看10几个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参与跑码的BIOS还是EC的ROM还是同时参与上电与跑码的BIOS?

这个不是EC的,

网友:
asus ji zi bios ai huai

网友:
我想要5.0版本的

网友:
华硕奇怪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要是把贴纸型号也备注上就更好了

网友:
BIOS刚好有用, 谢谢

网友:
我来拉  ,2分

网友:
0809000很容易坏

网友:
这机子BIOS 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是双BIOS吧

网友:
遇到一台无待机电压的,可惜不是BIOS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