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润眼显示器维修 型号 NE2200L 机种21918RS

楼主(2016-10-18):
故障现象:通电显示海尔标志,使用十几分钟指示灯闪烁,屏幕无显示,有时间断电,无图像。
拆机检查,未发现明显问题,烤机测试故障出现,测量各电压正常,怀疑程序问题,刷机没有解决。
在故障出现后不断电,继续测量发现没有屏供电。测屏供电三极管 2只管脚有5V电压 另一脚没有  怀疑其损坏,拆下焊锡直接连接,故障排除。

修后感 :
此次维修发现一个问题,在没有屏供电情况下,测量整机电压正常,但指示灯不亮,一直怀疑电源和主控,不解之处在于,没有屏供电,各个点电压正常,为什么
整机出现不开机现象,是不是此驱动板有屏电压检测电路。

原件编号Q4

原件编号Q4

板子型号

板子型号

网友:
上传的图片不是原板子,跟这个一样,这个接过来,3.3V对地短路。主芯片坏了。回来发主芯片换上。

网友:
海尔用的显示器很垃圾

网友:
修好就行!有些疑问想也白想.

网友:
修过N多没有屏供电的显示器,像三星白屏的通病,没有发现楼主的这个情况,祝你好运,不返修。

网友:
屏供电 出问题 会不开机  驱动板检测真够仔细的

网友:
小白表示没修过屏上的故障

网友:
这个不错 前来学习增加经验

网友A(2021-08-09):
我遇到了  用线连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