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触发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10-18):
一台X201I 开始故障为不触发!拆机发现网上说的几个通病的地方C373 C374 R415 都被换过。bios刷过 ,着机器以前修过tb 南桥后面c369电容没有补了一个。然后测tb 25V升压,15V升压都正常。就想着换个TB试试。。。换完TB仍然是不触发。现测BIOS无供电。TB没发VCC3LAN_DRV信号开启BIOS供电。PMH也没发出VCCLAN_ON。PMH供电正常。TB供电,时钟,复位正常。58脚小于0.5V。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机器BIOS参与触发的吗??PMH要满足什么条件了才开启VCCLAN_ON。TB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开启VCC3LAN_DRV

网友:
BIOS惨不参与触发看结构图啊

网友:
待机正常就查触发条件

网友:
thinkpad的触发条件不太懂,不知道和其他的电脑有什么区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