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不通电

楼主(2016-10-18):
一台东芝M300 ,板号DATE1MMB8E0。插起电源有0.06的待机电流,开关上没有电压。3V没有5V只有3.7V左右。插起电源灯已亮但没开起机,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查3V 5V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待机偏大 待机芯片本身或周围有电容击穿

网友:
谢谢大家,下好图纸,看了3V5V芯片ISL6237的第个输入脚正常 ,VL 5V正常。后级也不短路。芯片本体微热。直接换掉OK!

网友:
怎么才能改“求助中”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