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5(B3)不触发

楼主(2016-10-18):
V星的H61M-P35估计是通病,故障是不触发。。亮开机针有电压。就是不触发。待机是有的。有几片这主板都是不触发。维修了很久也是没头绪。有人遇见过这个板子的不触发故障吗

网友:
按压桥试试.

网友:
最好是按检修思路一步一步查

网友:
查下绿线到IO IO触发条件

网友:
短接绿线能上电的话 就查下io这边

网友:
V星的,待机比别人多了一些,好好测下

网友:
先换个BIOS电池

网友:
这些早就处理过的了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到IO的问题仔细看啊看

网友:
查看IO、桥待机条件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查IO工作条件!已经到开关针脚电路

网友:
s3有跳变吗,没有就查南桥待机条件,pson有5v电压没,没有就在电源绿线飞个电压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查查io那边看看

网友:
查一下桥的电压看看,注意一下五个脚的电源IC!!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

SevenMB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EC.bios 南桥都要去看看。

网友:
你可以查信号。io的是否有跳变或者io跳变后又没有往桥发送信号

网友:
IO 桥 电池

网友:
桥试了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触发 32.768 RSMRST 几要素查查

网友:
说出来看看你修了好久都在修些什么?

网友:
C.bios 南桥都要去看看。

网友:
H61 不触发,修过几张,有开关针没电的,也有IO坏的,强制触发可以跑马

网友A:
修经验] 华硕主板无CPU供电

网友:
修经验] 华硕主板无CPU供电修经验] 华硕主板无CPU供电

网友:
直接把ps-on接地看看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