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网驰 A870 V14 不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8):
版号:七彩虹 网驰 A870 V14
故障:不复位

今天台风影响  整天下雨,没那么忙!

同行的板 说不跑马, 测 无CPU供电

EN有 3.14V  拆掉管子也是3.14V
UP6215AK 供电等都正常
在昂达板拆了个UP6215AK 换上去
CPU出了 1.04V 应该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复位
测 南北桥个供电都正常
PCIE A13  A14  0.45V  正常
PCI  B16  0V 不正常
IO IT8758E 38脚 PWOK 3.3V 正常
把 时钟芯片 790 时钟芯片 换了 也一样
按经验 这种情况 三极管坏得多
一个个 找三极管测
发现 Q755 不正常

C级 3.3V  B级5V   而E级是接地的

把Q755换掉 复位了

但是复位不跑马   弄多几次一样

然后清下COMS电池

正常跑马了。

没有加显卡 跑2E

维修结束!

二三线牌子没有图纸情况下 AMD PCI B16 0V或3.3V 维修经验  :
3.3V的 先找三极管 再考虑换时钟芯片
0V 的 先换时钟芯片再找三极管

如果PCI-E 时钟不正常 先换时钟芯片。
不太懂  我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A:
楼主是在那?我这也下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管子起什么作用~

开关控制时钟开启信号高低工作状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那?我这也下雨

广东电白

网友:
最怕遇到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吗的

网友:
青杏又出没了

网友:
应该是 SB_PWROK 信号。 对于没图的板子只能这样。 上次也修个梅捷的,拆桥跑线,~~

网友:
出来冒个泡  以示存在

网友:
楼主有蛮久没见你发贴了!又出一精品呀! 你那个散热片 捷波悍马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