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修复TCL L32F3370B-3D背光不稳

楼主(2016-10-18):
这电视已经搬来两次了,都是在我这一插电就正常,据客户说,之前经常时亮时不亮,有时一连用半个月都正常,一听这话就让他先搬回去了,没看到故障不接。
这次是完全不亮了,通电判断是背光问题,报价留机,客户走后动手开壳,这机好拆。

就三块板,电源、信号、背光,中间的就是背光了。

修之前先百度了下,说是通病,拆了D601 和D602就好了,先试一下,没用。。。。
再试把灯条线一根根拔,当拔了P608(右上角那根),亮了, 再把旁边的灯条换过来,也可以亮,以为是灯条问题,这下难搞了,为防误判,外接可调电源给灯条供电,发现电流电压并无异常,维修暂时陷入困境。

喝杯水,休息理下头绪,无快捷方法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修了,瞄了下板子,简单画了下共同控制部分电路,保护电压为0V说明不是保护动作,开启电压3.3V正常,测Q650(印字W2A)的B极电压为24V,Q649(印字W1A)的B极有0.6V,判断Q649的CE极不良。
懒得翻旧板拆管了,直接元件盒随手拿了个C9013分立三极管,引脚剪短焊上。

通电,画面出来了。

用测试信号2小时煲机,正常,通知客户收货。

网友A:
楼主修家电出身吧!、电子基础功底深厚.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解决

网友:
楼主修家电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家电出身吧!、电子基础功底深厚.

错了,不是修家电的,彩电不会修,其他家电可以摸下,电子知识是爱好者

网友:
谢谢  ……碰到过一次。改了电阻好了。

网友:
这台电视有条亮线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学习了,另外这台电视有亮线~蛮可惜的

网友B:
不知道是暗线还是亮线,暗线估计是软排脱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暗线还是亮线,暗线估计是软排脱胶了

那个不管它,别乱节外生枝,把屏搞废了就是自找的

网友:
暗线的问题最好别动,除非给高价钱

网友:
可能是Q649原管,耐压低了点引起的。

网友:
一个三极管引起的故障

网友C:
Q639短路还是打阻值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Q639短路还是打阻值发现的?

不是Q639,也不是短路,是Q649CE极偶尔开路

网友D:
b级电压0.6v正常,对吗? 然后q649导通,24v分压到q650b级,不应该是24v,楼主,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级电压0.6v正常,对吗? 然后q649导通,24v分压到q650b级,不应该是24v,楼主,是这样理解吗?

对的,应该是24-0.6=23.4V

网友E(2022-02-01):
哪位师傅,有七路背光电路板,烦请买一块我,谢谢!联系电话:15869328379老冯。等矣传音!师傳仍,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