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20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6-10-18):
     好几天没开过市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T520 说用的时候突然关机 现在开机看到联想LOGO就关机 接过机器用电流表待机电流 0.010 开机看到win7界面的时候掉电了 电流掉到0.001再开也开不起来了 (说明掉电后待机都没了)直接跟客户报价留下来 直接拆机拿出主板    废话不多说直接按联想T520的上电时序维修
当主板掉电到0.001的时候测DCIN_DWR20_F正常

  充电芯片得到DCIN_DWR20_F供电,芯片检测到ACIN输入后就会输出-EXTPWR,作为充电器检测信号,

BD芯片得到DCIN_DWR20_F供电后开启内部时钟,复位,输出VCC3SW待机 当BD芯片得到-EXTPWR后,输出DISCHARGE(低),-PWRSHUTDOWN(高)开启主供电隔离管Q28

VINT20(低电流)供至BD芯片,芯片输出DCIN_DRV,开通第二个隔离管Q29 发现DCIN_DRV只有7.3V 正常应该是28V左右 问题找到了

从料板上拆下换上BD41760KVT  装机测试了一天没出现过掉电  问题解决
发贴是为了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A:
快速掉电的,好修些,我有台宏碁真是哆恶心,有时一个小时掉电,有时又半个小时,不定时掉,修到你醉

网友:
楼主的时序很清晰

网友:
thinkpad 机子修起来也有点累。

网友:
楼主技术绝对过硬学习了

网友:
看时序修很不错

网友:
我也赶快买个迅维示波器研究下

网友:
楼主对IBM的信号很熟悉啊,必须要加分

网友:
哎,还是这种掉电之后而且不能再触发的好搞,碰到了一天才掉一次。。。完全没思路,

网友:
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
楼主对IBM的机器修的很溜啊时序这摸清楚

网友:
技术一流啊,参观一下

网友(2019-08-15):
引用 网友A:
快速掉电的,好修些,我有台宏碁真是哆恶心,有时一个小时掉电,有时又半个小时,不定时掉,修到你醉

不会是 4752吧  10267-4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还以为是开关相关,没想的故障复杂一点。

网友(2021-09-21):
这故障 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