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6se70报F027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18):
西门子变频器6se70F027故障维修
型号:6SE7031-0TE60-Z
故障:报F027OC过流;
维修过程:上24伏系统电压后(没有上母线电压),启动报F027 说明书说C相过电流,短接CE,不再报F027故障(这里要注意了,短接CE母线一定不能有电压),说明故障就在这里,进一步,测量发现驱动的正压和负压工作电压都正常。只是驱动的正压被电路嵌位了。下面看具体的驱动波形,
电路分析到这里面,说明板子要维修了,电路保护了,下面就要修保护电路了,
这个维修要把原理给搞明白,看下面是我手绘的图
分析图纸发现是6C导通处于工作状态,实际测量6CG级过来的信号正常,
更换6C后正常。(关于此机更多的调试方法和上电过程此图的具体的工作过程另有帖子分析!)
下面来看一下正常后的波行,很漂亮
下面再来看一下工作中的图片,

、严禁任何敏感话题和低俗话题讨论。。
学无止境,治学严谨,学以致用

                                                        20161018日星期二 张永江 写于邯郸

网友:
牛BB  只能用这个来形容

网友A:
变频器大多是工厂用的,这个给工厂修的?

网友:
这个行业好做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个也能修

网友:
变频器的维修利润现在还可以

网友B:
电梯上也用到变频器!修变频器利润比修板要多得多。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学无止境,学以致用

网友:
利器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大多是工厂用的,这个给工厂修的?

是的, 这个很多地方可以用到, 很多地方离不开,比如高楼,电梯,工厂,发电公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梯上也用到变频器!修变频器利润比修板要多得多。

是的, 很多地方可以用到, 现在还不错,比修本本好得多

网友:
厉害,对变频器完全不懂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还自己画图。

网友:
搞这个要比电脑的利润大

网友:
你真是一头铁牛啊!就上面那几个装备,认全的人估计都不多吧,大哥!我也有几个不认识的呢。

网友:
ET521S 你值得拥有

网友(2016-11-18):
楼主修这个利润很高啊

网友C:
你这个有没有搞错,修十几年了,6se70书本式驱动都是用的20034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没有搞错,修十几年了,6se70书本式驱动都是用的20034驱动芯片

你说这个是611的驱动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