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A-D2V REV 2.1 这个板子真的很奇怪

楼主(2016-10-18):
         故障如下:拿来的时候风扇转转停停  ga的bios容易坏 就刷了bios 这个时候是我自己的内存 在换客户的内存就档51代码  这个时候在换成我的内存 也是51代码 放电没用 在次刷bios 用我的内存 ok 在换客户内存 此时有档51代码  继续刷 换芯片刷 换官网bios刷  刷了n个没脾气了 明天让同行拿个好内存来 我在刷 换了内存就档51 第一次遇到 奇葩问题

网友A:
感觉不是内存这一块。你应该看看你上的U还有 你刷入的BIOS , 有的U是22NM 而BIOS 不支持。 还有我觉得还是要查查内存的条件,CPU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内存这一块。你应该看看你上的U还有 你刷入的BIOS , 有的U是22NM 而BIOS 不支持。 还有我觉得还是 ...

换条好的内存条 在刷 bios 什么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内存这一块。你应该看看你上的U还有 你刷入的BIOS , 有的U是22NM 而BIOS 不支持。 还有我觉得还是 ...

就是不能换内存 一换内成就跑51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能换内存 一换内成就跑51代码

。。。。。这么邪门~~~~  版主好好测下供电,也有可能是板子不稳定,供电偏低后导致这样, 难不倒你的

网友C:
技嘉B75M的  我遇到过 CPU好的(1610)主板也是好的 两个就是不行   用了2年 出现不兼容  后面批发给我换了一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B75M的  我遇到过 CPU好的(1610)主板也是好的 两个就是不行   用了2年 出现不兼容  后面批发给我换了 ...

就是卡51  代码

网友D:
这么邪门,难搞啊,不行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邪门,难搞啊,不行只有换板了

让客户那个内存来 在刷个bios 不随便拔内存不就行了 有什么难搞的

网友E:
换新的条子一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你不会没有没新条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新的条子一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你不会没有没新条子吧

我的条子就是好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