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开机掉电 无VTT供电

楼主(2016-10-18):
实地刚出来不久的小白   正在实习中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先说下我的分析:
H6X的供电先后顺序:待机-内存-桥-总线-vccsa-vcore-集显
通电测量  内存1.5V 桥1V 总线无电压
然后打开图纸 找到这个芯片位置号是TU1
测7脚电压0.4V 因为有好板对比是0.9V 所以判断是开启的问题
7脚 VTT_EN 搜索追查来源 受控于2个 三极管

桥供电作为Q8的控制机 控制Q8导通 将3.3V拉低使得Q9 截止  3.3V给7脚上拉作为芯片的开启

想到这里 不对啊、好板明明是0.9V 、图纸怎么回事3.3呢  慢着、自己大意了 仔细看 上拉电阻R37根本就没装
那我就纳闷了,整个图纸VTT_EN就只去了芯片,  既然这个电阻没装、那VTT_EN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好板的0.9V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个板子是0.4V 、电压哪里冒出来的?
找不到思路  求大神 解救。

网友:
补充一下 换过芯片  换过Q8  Q9  拆了电容  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全图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更换R38试试

网友:
换过 电阻  拆掉电容  无果啊    搞不明白   没思路

网友A:
我还试着解释一下这个VTT_EN  0。9V的电压来源吧。

一般人都会认为,EN是另外给它一个高电平信号,来开启芯片。但楼主想过没有,有些芯片在有供电时,就会自己拉高EN脚?
RT8120DGS就属于这一种。

先看一下RT8120DGS的7脚定义

7脚,反馈比较,同时作为EN脚,当低于0.4V,关闭芯片。。。
再看它的结构图

上面的意思大致是,芯片软开启时,COMP/EN是由ERROR AMP误差比较器输出的。(根据你的测量,可能是0.9V。这个电压也作为芯片的开启电压。)当外界原因导致EN低于0.4V时,芯片关闭。

罗罗索索说了半天,归纳一下,0.9V的来源,是芯片自己。它是芯片内部提供的,不是外部上拉。
现在0.9V没有了,说明它被外部电路拉低。Q9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试着解释一下这个VTT_EN  0。9V的电压来源吧。

一般人都会认为,EN是另外给它一个高电平信号,来开 ...

这个说的好,受教了

网友:
H61的板很多问题,少供电也掉,BIOS也掉,少信号也掉,等等,头疼,不太好找

网友A:
把Q9摘了,看7脚电压有了没,还没有,查8120工作条件,条件正常,换芯片。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直接拆掉Q9,让开启供电信号不受VCC_1_05_PCH控制,缩小RT8120故障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Q9摘了,看7脚电压有了没,还没有,查8120工作条件,条件正常,换芯片。

哦 原来是这样  ,忘记查芯片了~  这个Q9我摘了  电压还是0.4V   这个8120的工作条件 就是供电、开启吧?供电有  芯片换了几个了  .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先刷BIOS  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
最近  技嘉的USB失灵 我没搞定   进PE就失灵  H81  H61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原来是这样  ,忘记查芯片了~  这个Q9我摘了  电压还是0.4V   这个8120的工作条件 就是供电、开启吧? ...

芯片取下来,看焊盘上7脚的对地阻值,有没短路现象

网友:
哪位解决了吗

网友:
学习了,H61板子问题多,有修好的分享下

网友:
学习了,H61有设计缺陷

网友:
有些板子总是么名奇妙的问题!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