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 开机不亮

楼主(2016-10-19):
今接到一台戴尔PP38L 英特尔独显的本 待机0.01 正常 开机电流0.85-0.9之间来回循环不亮,大家一看电流第一印象就是刷程序,是的,结果程序刷了两个还是原样,看来不是程序的问题,接下来把显卡供电去掉,电流在0.7不动,看来也不是显卡的问题,最后在试机的时候,摸到南桥微微发热,再仔细感觉一下,把手指的背面放上去(我都是手指的背面皮薄感应比较灵敏),有20秒的时间,手指感觉有点炙热。好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型号82801IBM大家都很熟悉,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植锡换上去,电流跳变正常了,接屏显示正常。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你的分享有用

网友:
为什么拆显卡供电就可以判断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手感觉出芯片的故障 且芯片不是过热 这需要经验

网友:
是的,桥正常不发烫的,今天修到一台戴尔n4110的,就是摸到南桥发热,换桥好的

网友:
桥不都是有温度的吗

网友:
IBM 跟主板GB 的桥喜欢坏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分享。同二楼问,断显卡供电就可以排除显卡,原理是什么?

网友:
好运气,这个电流很多时候你换了南桥也不好

网友:
我之前修到过那个本子南桥坏!那个是不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