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6p电流参考分析

楼主(2016-10-19):
苹果6、6p电流参考分析

  正常电流值参考(接2A电源表测试数据)

  1、按开机键后电流在40MA摆动一下(CPU供电正常);

  2、到80MA左右摆动一下(暂存开始工作,也就是CPU上盖,然后开始进行总线的初始化);

  3、指针到120MA左右摆动(打开GPU供电及屏供电);

  4、指针到220MA左右(手机显示苹果,为开机准备);

  5、指针在180MA到350MA区间左右摆动(开始载入系统);

  6、指针到500MA左右摆动(开启应用部分芯片供电);

  7、再回到200MA摆动一下;

  8、指针到700MA摆动一下(打开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9、电流到1000MA以上摆动,(发射部分开始工作,6P手机电流值要大100MA左右);

  (以上数据为基本参考值,如有稍小偏差也为正常)。

  故障类总结:

  开机电流15MA左右,CPU缺少供电;

  15MA-30MA左右,30MA轻微抖动,CPU时钟工作不正常;

  30MA-40MA直接停住,CPU复位故障;

  40MA-80MA之间归零,CPU虚焊;

  50MA左右停住,I2C总线不正常,I2C0 I2C1(显示供电芯片、背光芯片、USB管理芯片)(进水机要检查进水位置,侧供电,进水机50MA电流先查I2C0上拉电阻);

  电流80MA左右停(I2C总线、UART 总线上的芯片有问题,显示供电、U2、上盖;先强制DFU看是否联机,只要CPU下层没问题,USB芯片正常就可以联机;(强制DFU后80MA变成60MA-70MA左右不联机一般是USB芯片问题);

  电流100MA左右停住(背光芯片、CPU虚焊);

  电流100多MA后瞬间大电流(屏供电、背光供电、触摸供电、GPU供电;如果不接屏也大电流就是GPU供电);

  电流100MA-120MA左右抖动,不停摆动(上层坏或者虚焊);

  电流100MA-150MA左右不停抖动(黑触摸损坏);

  白苹果定屏(电流在200MA-300多MA之间停住或不停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700多MA回到200多停住为USB芯片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要,挺好的分析

网友:
这个 我好像在哪看到过

网友:
又是维修干货,果断收藏

网友:
thanks teacher you are the best

网友:
有点帮助 收藏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迅维网内部发出过,稍修改了?

网友:
高手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看到过了,不过还是感谢整理。

网友:
好文章,值得拥有

网友:
感谢分享  值得学习  收藏了··············

网友:
这得修多少机器才能有的经验啊,收藏了谢谢

网友:
大神:我的6S漏电500MA 可能是哪的事?

网友:
学习中,挺有用的。。。。

网友:
这资料很有用啊 11

网友:
技术相当的强悍了

网友:
我有个50a。左右

网友(2017-03-16):
有点帮助, 不错做的很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对新手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A:
早就有发过啦,不过这个有改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发过啦,不过这个有改动过。
哪里 有链接吗? 我想看看5S 开机50一会回0大概神马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帮助很大

网友:
很好 ,很受用 都记下了

网友:
很好,很受用,记下了

网友:
这是没插屏幕的电流吧?谢谢分享!

网友:
疑难杂症 赞一个

网友(2019-01-10):
感谢分享只是我们小小白的福音 维修的参考指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我的屏幕亮度不能最亮了,只能暗到中等亮度,最亮不行了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