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出CPU集显供电是否有通病

楼主(2016-10-19):
G400不出集显供电,看到论坛上有好多 换桥的 刷BIOS的 我都试了  还是不好 有一个说飞线的 照着图片看了一下 没有断线  有没有修过这个机器这个故障的

网友:
不出集显少在集显供电上的,不过可自己飞线看集显电路是否正常。BIOS不过内存最常见

网友:
这个机器BIOS芯片不能换 换了刷BIOS会不跑码

网友:
用原来的BIOS  在某宝买一个试试吧

网友A:
不出集显一般都是跑马没正常。内存条件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一般都是跑马没正常。内存条件查一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DRAMRST 又没??????检查内存条工作情况

网友:
bios 还有内存

网友:
按时序来,看看已经到哪一步了,集显是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BIOS 好坏啊

网友:
重点看下1.5后级转换有无问题

网友:
    BIOS   刷了 试试

网友:
看CPU的PG正常吗?

网友:
不同的板子不同故障不一定是通病 建议你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跑电路吧,这机器没多少

网友:
天天就想着通病怎么可以这样

网友:
显存加焊了没有呢

网友:
内存坏也会的!

网友:
我现碰一台,不插内存跑0.85,插内存跑0.92,量所有供电只能CPU集成不出,我刷过BIOS,加汗过显卡跟内桥,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